西门子(Siemens)PLC
200PLC速度测试

楼主(2007-09-20):
命题:现在有2个输入点合西门子200PLC 要测量2点之间的速度程序怎么做

网友A:
什么速度啊??? 反应速度? 看资料不就有了吗?

网友B:
喔,明白了!是要测量 S7-200 的 2 个 输入点 之间的时间差的程序如何做?

网友C:
你看看CAL_ITIME就知道了

网友D:
测试可能要注意很多问题吧,距离也要靠考虑吧

网友B:
还请网友“流浪鱼”讲的再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C:
NETWORK 1 // 捕获开启Q0.0的时间。
LD Q0.0
EU
BITIM VD0
NETWORK 2 // 计算Q0.0处于开启状态的持续时间。
LD Q0.0
CITIM VD0, VD4

网友C:
这个只是测量一个点开通的时间,用两个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E:
TO流浪鱼:
您好!请问BITIM和CITIM着2个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F:
这个实验我做过,可以交流

网友G:
用两个硬件中断,中断里分别记录适时时间,再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