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转换?

楼主(2007-09-20):
在一段关于时间设定程序中,总是先整数转换为BCD码,然后加8192,最后送与计时器的TV端,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因为S5Time时间就是由BCD码+时基组成的,用8192这个值只是为了达到修改时基的目的而已,如果不使用8192,那么使用OW W#16#2000类似的指令也是一样的目的。

网友B:
 致 yuanle:
PID中I、D两个参数是时间,我想在画面中调整,怎么办呢?画面中输入的是整数啊。您曾告诉我以前有这样转换的帖子,可知道现在我都没看到,请提供一个链结或再次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修改时基,如同我回答楼主的一样。但是要注意的是,只能在999之内。

网友C:
同意上楼的看法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