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GBT并联均流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主回路导通电流大约130A,为了减小成本,本人没有使用IGBT模块,使用了两个60A1000V的IGBT并联来开断此大电流,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经常出现电流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IGBT频繁被烧毁,本人之前设计的IGBT并联都是按照均流注意事项来设计的。负载基本相同 栅极电阻相同等等。可是还是出现问题。现在想添加一个均流模块,不知道用哪个型号的比较理想,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们帮忙介绍几个。或者帮忙在电路中加些改进来解决IGBT并联均流的问题 。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A:
1)这么小的IGBT也玩并联..你是没事找事..
2)并联还要注意IGBT的温度特性..负温度系数的IGBT当然不能并联

网友B:
IGBT一般是不需要添加专门的均流元件的,因为IGBT和场效应管一样是正温度系数(IGBT在温度较低时是负温度的,但是温度稍微高一点就成了正的了),谁的温度高谁的通态电阻就大,电流就会下降,但是这种自动调节,还是需要给每一个管子留出一定的波动范围的,就是取所并联管子总电流值的2/3作为该并联电路的实际允许输出电流,这样会给每一个管子留有一定的电流波动空间。不过要做到均衡,还需要保正所有并联使用的管子温度一致,方法是把并联的管子都安装在同一片散热器上,尽量靠近。

楼主:
可是如果不用模块的话,那IGBT最合适的允许电流就是60A,还有90A的但是电压是600V,不能用在我的电路上,那要是我并联3个60A的IGBT来开断130A的电流呢??现在两个都有问题我怕3个问题更多。 而且我把两个IGBT基本是贴在一起安装的 离的非常近。

楼上二位高手 请问用均流模块行吗?如果可以能帮忙介绍一款吗专门均流IGBT并联的?

网友C:
IGBT是带的什么负载啊?你的工作电流就130A了,怎么才选两个60A的?这个电流的IGBT很好买啊!还是用一个比较好.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

网友D:
德国SEMIKRON第四代IGBT 128系列
与以往IGBT相比,SEMIKRON 第四代采用SPT芯片的IGBT在高频特性和功耗匹配更合理,采用钢线连接,这种连接方法集肤效应更好,并且采用对称结构使分布电感量最小.128系列采用80度标示,在同等条件下,SEMIKRON第四代SPT芯片的IGBT比同等EUPEC DN2系列产品性能更好,结温低20-30度,是逆变电源、变频电源、UPS、逆变焊机行业的最佳选择。
  采用SPT芯片的SEMIKRON 全线产品,现已基本成为主流,SEMIKRON原先生产的第二代,第三代产品,正逐渐被128系列替代,厂家也全力推广128系列产品在各行业的应用。是以,希望各厂家在选型时,应选最流行或将要流行的产品,而不是选将要过时的产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北京华仪芯源电子有限公司
经营西门康、西门子、富士、东芝、三社、三垦、三菱产功率模块IGBT、IPM、PIM、GTR、可控硅;日立NIPPON大电解电容;进口快速熔断器;

TEL:010-51601024
QQ:332512830
MSN:yandongmsn@hotmail.com
Linkman:yang'R

楼主:
楼上做广告的 你们代理均流用的模块吗??

还有,哪位高手知道IR2121的作用,它有对并联IGBT均流的作用吗

网友B:
你说的实在是太笼统,IGBT带的是什么负载?是脉冲的还是直流的?我不太清楚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IGBT需要均流模块,我一直是直接并联的(我使用并联的大多都是场效应管,IGBT一般单管电流大,很少并联,只是在焊接设备上有时候这样用,而且二者在均流问题上是相似的)。如果你只是把IGBT当作接触器直流状态通断使用,而不是作为脉冲控制,那么晶体管在直流常通状态下的最大耐受电流是远远小于该管子标称的电流值的。你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E(2012-11-02):
引用 网友F:
你们代理均流用的模块吗??还有,哪位高手知道IR2121的作用,它有对并联IGBT均流的作用吗

这个芯片是加强IGBT的栅极驱动信号的。比如从DSP芯片出来的信号太弱,可以通过这个芯片加强。

网友G(2013-02-25):
其实你这样的电流是无需并联的 在成本上差距也不算到  如果你坚持要并联 均流性要考虑 在AC的出线端保证回路的阻抗一致 杂散电感小 主要是结构上的设计 其次就是驱动信号的一致性

网友H(2013-05-07):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实在是太笼统,IGBT带的是什么负载?是脉冲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