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 求各位大哥帮忙 来个星三角启动加正反转的接线图

楼主(2007-09-20):
跪求 星三角启动加正反转 接线图 yangzhiq888@yahoo.com.cn

网友A:
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加一个正反转电路就可以,

网友B:
请参见以下网页: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8243

网友C(2008-08-18):
想请教一下,上面这样的电路,怎么接变频器?

网友B:
你的Y/△是备用电路吧,当变频发生故障时,如果允许暂时停止一段时间,建议工频与变频之间的转换用连接片连接,就象电机内部的Y/△接线端子一样。因为这样的电路太复杂了,搞不好容易出事。

网友C:
哥们,我是新手。那想问一下,如果只用变频器启动,应该怎么接?

网友B:
以上电路如果没有正反转要求,仅仅是Y/△加变频启动,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用变频就不用Y/△,了.

△要怎么打出来.

网友E:
如果用变频  直接接电动机 就行了  启动和停止接在变频的控制端子上 然后在程序上稍微设定一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F(2010-01-12):
电工好干吗?有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