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的负端需要接地么?

楼主(2007-09-20):
DC24V的负端需要接地么?若不接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一般不需要

不会,学习!

网友:
一个是信号地,一个是电源地哦

网友B:
一般不需要

网友C:
看你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D:
看工作场合

楼主:
To all:
       thanks!!!

To  不是HMI,不会PLC:
"一个是信号地,一个是电源地"怎么讲?能解释下么?

网友E:
不接没关系,也没什么后果。

网友F:
这要看具体的场合,据我所知的话,你要是用DC/DC的电源模块的到24V,那负端只是一个参考电位!是不用接大地的!要是你使用是隔离的电源的话,那负端根本不能接地,要是接了的话,那隔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分析!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H(2007-10-21):
不接没关系。

网友I:
机床上用的

网友J:
机床上用的,是因为电磁离合器与机械相连,比如铣床。

网友K:
根本不需要。而且一般24V的负极和地并不共电压。

网友A:
如果24V有较强干扰时可以考虑接地,不过建议用10K电阻和0.47uF电容接地

网友L:
接地端应接地

网友C(2008-08-05):
如果您那24V有接地线那就不能接,

网友M: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N:
政党情况不需要接地的

网友O:
交流端应接地,变换后的DC24V不要接地;

网友P:
不要接地,如一定要接地用10K电阻和0.47uF电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