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07-09-20):
同一窗口上的多个数值输入元件,为什么有些能弹出键盘,有些不能弹出键盘呢?

网友A:
请检查键盘间接窗口的读取地址,有可能在窗口某一范围位置内的数值输入元件才能触发键盘。可以将不能弹出键盘的数值输入元件换一下位置,放到可以弹出键盘的数值输入元件的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