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 纸机的张力控制怎么做

楼主(2007-09-20):
各位前辈好 想请教下纸机压光、卷取分部的张力控制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
谢谢 这清楚 具体应该怎么做?
转矩限幅?

楼主:
在进行张力控制时好像要叠加一个速度量,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有没有观察,这个速度分量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引上“ 你有没有观察,这个速度分量是从哪里来的?”
速度分量是程序中在原有的本分部速度上叠加了一个速度值,送入变频器的。

网友A:
下面引用由xmc在 2007-9-21 8:34:00 发表的内容:
引上“ 你有没有观察,这个速度分量是从哪里来的?”

速度分量是程序中在原有的本分部速度上叠…
-----------------------------------------------------------------------------------------
这个叠加值是固定值吗?

楼主:
是一个固定值,怎么理解?

网友A:
只是比前一分部快些而已,有没有做转矩限幅等处理?

楼主:
做的,送到变频器转矩最大值

网友A:
转矩限幅启了作用,其实这样就使收卷达到速度饱和,起到张力控制的作用

网友B:
变频转矩控制

网友C:
用张力传感器+ 张力控制器+磁粉离合器
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脉冲计数 方式来完成.
方便的话,发给我看看.看我能帮你忙吗?
hlb221@163.com

楼主:
谢谢 说不清楚 的解答。
我这里的张力控制是用间接张力控制的,没用张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