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802C数据恢复不了为什么?

楼主(2007-09-20):
802C系统在通过RS232接口传程序时电脑死机,数控系统画面出现无程序可用提示。
无法进行加工。进行数据恢复,恢复一半后停止无法恢复,请指教。

楼主:
顺便问一下:802C的数据,试车数据,PLC应用数据三者有什么区别?换乐系统。用哪个数据恢复?

网友A:
事关停工损失,建议直接咨询原厂!

网友B:
固件升级后在试试

楼主:
咨询原厂技术部,对系统进行缺省值上电,然后再传数据,现象依旧。我试着将波特率降至2400再传便顺利通过了。只是耗时较长,难道与波特率有关吗?

楼主:
liuhongshan您好:
不知固件升级是什么?
怎样升级?
给点指教好吗?谢谢!

楼主:
任务完成后,用文本格式打开数据,试车数据,PLC应用数据,发现试车数据包括数据,PLC应用数据。应该只进行试车数据恢复即可。

网友A:
经验值提升!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