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测沼气燃烧器火焰温度用什么热电偶

楼主(2007-09-20):
请问测沼气燃烧器火焰温度用什么热电偶,最高温度1100度。

网友A:
铂电阻加保护管,但可能不耐用

网友B:
铂铑-铂铑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C(2008-01-08):
1100度用K型热电偶就可以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
汪玉龙13918606578

网友D:
1、燃烧器火焰温度,一般不用接触检测的方法,用红外远距离检测;
2、有专门的火焰检测器(不是测温的),可以控制自动点火过程;

网友E:
pt100: (2008-1-8 12:02:00) 1100度用K型热电偶就可以
大飞狼: (2007-9-21 11:28:00) 铂铑-铂铑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F:
S型,B型

网友G(2009-04-19):
铂铑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