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高手急救

楼主(2007-09-20):
别人程序中用SHL_W命令, IN连的是DB51.DBW0, N连的是W#16#1,OUT连的是DB51.DBW0。
我不知道W#16#1是啥意思?DB51.DBW0会怎样移?我直接用1代替W#16#1,会不会对DB51.DBW0产生不同的作用?谢谢

网友A:
W#16#1 代表的意思是无符号整形数据且为16进制的1
DB51.DBW0 会首先放入ACCU1,然后向左移动一位,最高位丢失,低位补0.
直接用1来替代不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楼主:
 谢谢,因为DB51.DBW0在程序中作为shift register, 每执行一步,就要左移一位。
 我现在看的程序中, 刚开始把256用MOVE移入DB51.DBW0。然后再执行SHL_W命令, 我就怪了,他为啥刚开始把256用MOVE移入DB51.DBW0,因为真正用到就只有4步,256移一步,就是512,低四位还是0,根本起不到shift register的作用。
  望有经验的朋友猜想一下, 这有可能是啥原因?因为只要涉及到shift register, 都是这样,谢谢

网友B(2009-05-13):
wincc 打开图形时出现 error while opening document 怎么办

网友C:
晕了,你好好看看SHL指令就明白了.

网友D:
你把256转换成二进制数,再移位四位,再把二位数转换成十进数,你看看是多少吧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