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有没有时间控件?

楼主(2007-09-20):
我做了一段程序,想让它每隔一段时间就执行一次.于是我想起了类似timer 的组件可不知道wincc中有没有.我找了一下 没找到. 大家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Wincc不支持Timer,您的功能请编写脚本放置在动作中,然后设立触发周期。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也想过.可是我要在哪里触发呢.我做的是一个往EXCEL中写数据的程序.我想让它定期的往里面写.有点像归档.写好的动作要在什么时候由谁触发呢

网友A:
全局动作中,通过设定时间周期后,系统会自动根据时间周期进行定期触发。但是较短的时间周期会造成系统资源消耗,导致系统运行效率降低,请合理设定时间周期。

楼主:
我找到了,原来还有这个东西.我越来越佩服你了.你一定是工控界的老大哥了,什么都知道!

网友B:
写脚本,一定时间让他触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