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1.5KW上电显示888888,怎么修啊?

楼主(2007-09-20):
台达B-1.5KW上电显示888888,怎么修?

网友A:
看电源电压各路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首先检查5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不用修了,过去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台达的技术人员告诉我说,是内部软件出了问题,还是返厂去吧。

网友D:
换新的就OK了,

网友E:
嘿嘿,主板没工作

网友F:
操作面板自检没有通过,检查面板到主板接口,更换接口芯片,如果还是搞不定,就只能换主板或者是CPU了.

楼主:
搞定了5V电源问题!谢了51pk!

网友G:
CPU问题  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