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奇怪升温

楼主(2007-09-20):
我厂用elektrogas的电磁阀不知怎么才用了几天,现在非常热,因为过去没用过,所以我不知道是电磁阀使用是应该热呢?还是它坏了?反正它所控制的那条管线压力不太正常。

网友A:
elektrogas?哪国的?
电磁阀吸合频次是多少?如果长时间工作,温度会高一些,但也不会非常热。

楼主:
意大利的产品。
电磁阀是主管线上的吸合频次不频率不高,但阀已经达到手不能触及的地步。

网友A:
阀已经达到手不能触及的地步。有问题,一般情况下阀体上基本没有温度,顶多就线圈处温度会高一些。

网友B:
查看一下工频和电压!

网友C:
用电磁阀控制的哪种物理量

网友D:
是电磁阀本身的问题还是外在原因所至??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线圈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E:
 “ 问题查出来了,线圈坏了,”

1、线圈坏了,是线圈质量不好,还是过电流的原因?
2、看来问题没有查出来,线圈换新后可能还会烧!

网友F:
阀已经达到手不能触及的地步?

网友G(2008-01-12):
解决线圈发热问题到这个网站可以有解答www.hnkl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