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速度与力矩的控制

楼主(2007-09-20):
现有个项目是伺服通过丝杆带动工作台来回移动工作,要求是速度和力矩恒定。有以下几个疑问寻求帮助:
1、对方要求工作台的移动距离可调,速度是匀速运动,要求力矩恒定,我打算采用位置控制方式。但是在位置控制方式下如何保持力矩恒定?是不是当伺服电机恒速运动时,它的输出力矩也会相对恒定?
2、要求力矩可调,这是不是和速度可调有矛盾?我感觉有矛盾,速度改变了,力矩应该也会变化吧。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以速度可调,力矩恒定啊?那得用机械的方法,如加齿轮传动

楼主:
有没有经验丰富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B:
以单台伺服恐怕无法同时保证速度和力矩恒定。

网友C:
"要求力矩可调,这是不是和速度可调有矛盾?"
当然有矛盾,速度与力矩不是孤立的量,是有联系的。

楼主:
那么当伺服再恒速运转状态下,是不是此时的力矩相对比较稳定呢?

网友D:
恒速运转状态下,如果负载转距和惯量没有变化,那么力矩一般是比较稳定吧

网友B:
如果楼主的需求是要以伺服实现恒转矩输出,则速度就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了,反之依然。所以把转矩的恒定寄托在负载的稳定上不够现实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看来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