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压铸机编码器经常坏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很高兴工控的朋友们进来捧场的,在这里我说的设备是"压铸机",对这三个字大家最好不要陌生的,因为这个编码器是检测压射杆行程的,从而来实现一块,二块,增压的触发信号,首先简单来说下检测方式吧.
很直接的就是在压射杆上方装一个齿条的,动作跟压射杆同步,再编码器用一个齿轮传动,装在这个齿条上,但是这个编码器内部光电码盘经常碎的(可能跟质量有关系吧,是厂家随设备配的),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啊,有时间我提供一张图纸上来好了,让社友们参考下的.

网友A:
“这个编码器内部光电码盘经常碎”
因为齿轮齿条的传动过程中,存在的震动问题要远大于丝杠和同步齿型带。这样的话,光电编码器的码盘损坏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你直接换成磁电编码器不就成了么?你要是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下,告诉下你的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值式。以及具体的分辨率或是码制的格式等参数。
13811104514,樊

网友B:
可以用金属码盘的啊!!!

网友C:
旋编多少线的?我可以给你看看,当然可以换成金属码盘

网友D(2007-10-20):
可以考虑用磁致伸缩直线位移传感器,有多种输出信号可选择

网友E:
用金属码盘的或者SONY磁尺

网友F:
会不会设备原来由于各种原因选择这种机械连动的编码器本来就存在缺陷,据我所知这种设备震动挺大,可能也是易坏的原因,如果换成磁电式编码器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G:
说实话 我感觉 你应该转变一下其他的传感方式 ,,用磁性编码器从价格上你是否可以接受呢?再有选金属码盘是否能达到你所需要的分辨率呢?传感器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如果有兴趣联系我 大家一起想想办法。1381002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