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仿真?

楼主(2007-09-21):
OMRON-4.0的编程软件自带有程序检查仿真功能,我的PLC是CPM2A型,我只是在计数和计时程序中试用了几次,不知为何没能达到目的.有谁用过,可否交流指导.

网友A:
是CX—4。0???现在据说已经到7。0了啊,
版本比较老啊,还有就是OMRON的仿真也分型号的吧,我有一个是CS/CJ系列的试过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