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家里电器哪些用220V哪些用380V

楼主(2007-09-21):
大家说说啊 家里电器哪些用220V 哪些用380V
电视 电灯 电磁炉 电冰箱 电脑 电风扇 电话 洗衣机 热水器
微波炉 还有哪些说说

网友A:
家里电器一般都用220V啊!除非申请380的电!

网友B:
电视 电灯 电冰箱 电脑 洗衣机 220V

网友:
你家有380V的电器?牛!!

网友C:
家庭用电源都是220V,所以家用电器都是220V,除非有特别的需要,你要向电力局申请380V电源。

网友:
好象能上网都会看使用说明吧~

网友D:
大的三相电空调啊>>>哈哈!!
电梯!!!!!!,
大的电热水器!!.......
建议: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用3相电的话,那你就买个变频器把220的单相变3相把!!!!哈哈!!!~@~@~

网友E:
那你就买个变频器把220的单相变3相把只能将单相220V变为三相220V,没用的!

网友F:
民用供电基本都是220V,特殊如有小加工厂之类的接380V.

网友G:
家用好像没有380V

网友H:
电器一般都用220V.空调是有的.

网友I:
通到家中的都是单相电,单相电就是220V了

网友J:
大功率空调用三相

网友K:
家用电器应该都用的是220的电压呀

网友L:
家用电器一般都市220V ,没见380V的

网友M:
楼主怎么想的呀

网友:
家庭一般二般都是220V的 你家要是有3相电的话..........牛!

网友A:
家里有钱的人啊,没办法拉

网友G(2008-05-20):
一般都是220V的电压

网友N:
家电会用380V?三相380V的大空调一般也用不上,除非太有钱了。

网友O:
国产家用电器多是220v市电,国外家用电器有220v 和110v的分别,大功率的电器只见过空调柜体机有380v

网友P: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简单了点··

网友Q:
五匹的柜机好多都是380v的也是针对家里大的客厅了用的,很少见。

网友R:
以前的民房里接入的都是单相电源,现在随着大功率空调等在家用,也有不少接入三相电源的

网友S:
民用电器都是220V,用380很少

网友K:
我没有见过用380的

网友T:
我们那里电力局家属区用的是三相电,空调也是三相的

网友U:
很少用,除了电梯,大空调,其它都是220V。

网友V:
呵 呵        五匹以上的柜机基本上就不算家里电器了

网友V:
听说有种手电筒是380V的   呵呵

网友W:
家用电器都是220V以下的

网友X:
你们那里电力局家属区用的是三相电,空调也是三相的 而且不用交电费!

网友Y:
搂主太牛啦,家电都是380的,厉害

网友Z: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了,可能是别墅,有大功率空调,大功率即热型热水器

网友AA:
380V的家用电器,没听说过呀

网友AB:
真的很少见过380V的家用电器

网友AC:
我现没见过和听过家用电器是380V的。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

网友AD:
建议: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用3相电的话,那你就买个变频器把220的单相变3相把!!!!哈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头一次听说嘛

网友AE:
家用电器一般都是220的好不啦

网友AF:
从未听说过用380V的家用电器

网友AG:
引用 网友Z: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了,可能是别墅,有大功率空调,大功率即热型热水器

同意楼上说法。一般家庭用不了380V的家用电器 。迈克尔。乔丹家会用。

网友AH:
在国内,好像住宅楼房里不考虑380配电,一般家里很少有大功率电器,最大的也就是空调了,一般5P以上的才采用380V供电,到目前我还没有见过谁家里有380V的供电系统,更何况有380V 的电器了

网友AI:
现在有的新建别墅都是三相电的

网友AI:
另外据说欧美家庭用电都是三相的

网友AJ(2008-06-21):
一般国内自己买的是220的,从公司借回去的有可能是380的.

网友AK:
那个供电是380V的 A、B、C、N、PE 但是进入户的时候进行了分相,有的家是A相 有的是B 相 有的是C相 如果遇到某像故障后,部分家庭就停电!还没见过380的家电呢!除非是小加工设备!

网友A:
家里有电梯,中央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