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关于S7-300的几个定时器

楼主(2007-09-21):
扩展脉冲定时器、接通延时定时器、关断延时定时器
假如定时时间为T,我想问:如果没达到时间T而又有脉冲沿给定时器,是不是这3种定时器都重新启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应该到这里来提,因为西门子指令表包括其梯形图手册关于定时器章节对该问题的描述已经相当清晰了,并且也给出了实际的时序图也很明白了描述了这一点.

网友B:
在对应模块上按F1查帮助

网友C:
如果没达到时间T而又有脉冲沿给定时器,是不是这3种定时器都重新启动?
好象应该重启

楼主:
唉,我觉得我好可怜:F1我看过很多次,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天又仔细看了下,确实应该重起。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应该在F1的时候被发现,而是在阅读编程手册的时候就被楼主忽略了。

网友D:
是啊!F1的帮助非常有用啊!朋友们

网友C:
我都在学欧姆龙与西门子PLC,
发觉西门子的其它几个定时器用处并不大,
欧姆龙就一个接通延时,其它定时器都可以用它
表示出来.

网友E:
西门子指令表包括其梯形图手册关于定时器章节对该问题的描述已经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