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7-09-21):
请问个位高手,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前一级是不是都是伺服驱动装置啊,也就是说他们都的装驱动装置才能运转啊?是这样吗

网友A:
一般来说,都需要驱动装置才能运转。

网友B:
步进电机需步进驱动器,伺服电机需伺服驱动器,是都得装驱动装置才能运转,不过驱动器各自不同哦!

楼主:
如果我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前一级是plc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吧驱动器省去了,可以直接用plc驱动吗

网友C: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D:
"如果我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前一级是plc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吧驱动器省去了,可以直接用plc驱动吗"
一般来说,PLC是没有多少驱动能力的。

网友B:
PLC能直接驱动电风扇或鼓风机吗?!省也要省之有道吧!

网友E:
TO波恩:现在好像也有用伺服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的,主要使用伺服的通讯和内部编程功能,可省控制器!

网友B:
楼上的回帖与楼主的愿望差距较大,用伺服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确实有人这样用,相当于驱动多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