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8000的怎么看历史数据啊?

楼主(2007-09-21):
谁用过MT8000系列的历史数据显示啊?怎么添加元件的时候总是提示建立资料取样?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需要先建立数据取样组件, 因为这些历史数据都是来自数据取样组件的取样纪录
没有取样动作当然就没有历史数据, 并且历史数据显示组件也需要选择要显示哪一个数据取样组件所记录的档案
可以留下mail, 我寄一个的工程档案给你试试

目前MT8000可以使用图形或文字显示历史数据, 使用图形显示功能时, 使用者只需碰触图形即可显示该数据点的实际数值与取样时间, 使用者并可以往前查看每天的历史数据
并决定数据的存放天数,
你也可以备分HMI上的历史数据到U盘上, EB8000并提供功能让你可以存成CSV档案, 可以使用EXCEL做进一步分析, 功能可以说是相当强大,

建议可到威纶通下载最新的V.1.04e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