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1):
目前我有两台机器,装的都是组态王的软件,一台是固定IP,一台是动态IP,我想把动态IP机器里的数据采集到固定IP机器里来,请问都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希望控友们帮着解答一下.小弟儿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另外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网友A:
方法很多,一,你可以通过串口进行通讯(动态ip机器作server,固定ip机器作client 走modbus或是opc都可以);二,还可以通过c/s结构的方式进行读取动态ip里的组态王的数据(这两台机器要在同一个局域网中);三,无线方式也可以,原理和一方式一样,只不过是通过gprs或电台采取无线方式。这样看你的现场需求而定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力控里很简单,你只要简单的设置就行了,在广域网也很简单,组态王做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C(2008-04-06):
“组态王做就有点麻烦了”,麻烦吗?不见的

网友D:
一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组态王实现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力控我也用过,反倒是比较复杂的。这个仁者见仁吧,希望不要在论坛里做广告。

网友E:
用modbus或者opc可以实现~

网友F:
动态IP的作为客户端写固定IP站组态王的OPC 服务器

网友G(2008-05-08):
以上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通过控制器中转,不需要额外的成本。

网友H(2009-05-04):
那组态王如何做modbus的client呢》?

网友I:
用过了才觉得简单,没有用过才觉得 难呀

网友J: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在一个局域网内,计算机名称知道就好,我搞过很多次,组态王比力控好做,66331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