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文本的问题

楼主(2007-09-21):
现在我的文本显示器用来显示一个数据,采集的是D10,我想在文本显示器上面设置一段文字,当D10到达220的时候,这个文字是显示的,其余的时候都是隐藏的,请问该如何设置.
各位大大教教偶把,偶才学,菜鸟一个.

网友A:
点选「元件(O)」菜单中「信息显示」指令,或点选元件图标栏中 ,会跳出信息显示的对话窗口,选择value 装置,选D10
详细看软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