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变化的值里在一定时间内取出其最大值

楼主(2007-09-21):
 请问一个松下FPG的问题:我想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值里在一定时间内取出其最大值来,应该怎么写啊,我现在用的是不断取出其值来与原值进行比较,但不行啊,请回

网友A:
应该可以
当条件达到就执行下一步,把最大值传输到指定寄存器

网友B:
先前讨论过,搜‘峰值保持’。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

网友C(2008-01-25):
怎么搞定的也不说一下!
哎,什么人啊?

网友D:
算法:
1.选一个中间单元放"最大值",初值放0;
2.把每一个取到的数跟"最大值比较",大于则送入其中,
如此简单!

网友E:
简单.用FLUKE万用表.187.189.87.等都可....

网友F:
首次扫描都将该数据存入,以后每次扫描都将变量与存入数比较大于时就存入,那么存入的数是不是始终是最大值

网友G:
    算法:
1.选一个中间单元放"最大值",初值放0;
2.把每一个取到的数跟"最大值比较",大于则送入其中,
3.如果是多次寻找"最大值"并且多次使用,记得清零。

网友G:
   算法:
1.选一个中间单元放"最大值",初值放0;
2.把每一个取到的数跟"最大值比较",大于则送入其中,
3.如果是多次寻找"最大值",并多次使用,记得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