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数据保存时间间隔问题

楼主(2007-09-21):
   请教下组态王的技术工程个问题,你们公司的软件历史数据保存时间间隔最小是多长时间?在最小时间内可以一次保存多少条,理论上的和实际的个多少条,在工控机下面和嵌入式工控机下个是多少,谢谢回复

楼主:
组态王人呢???怎么不回答问题???
服务有点让人不放心啦!!!
不会就象朋友说的那样吧!!!

网友A:
这么问即使是组态王的开发人员恐怕也很难回答,说说你的需求吧。

楼主:
噢 好的啊
现在需要组态软件进行历史数据保存,周期保存,一秒种保存一次,一次保存的数据量大概在500个模拟量,能否做到!!!

楼主:
 组态王人呢???怎么又不回答问题了呢???

网友A:
这个规模不算大,绝大多数的软件都应该可以支持。

楼主:
哈哈,晕死,都是个大概啊! 没有确切的答案吗???
做技术要严谨!!!

网友A:
我不是亚控的,只是估计一下你说的这个规模(500模拟点,每秒存),大部分组态软件(包括组态王),是可以支持的,至少1年。

关于历史数据的存储性能指标,是个比较复杂的数据,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规模、网络结构,等等。单纯地给一个“确切”指标才是不严谨的。即使是软件厂商给出的数据也只能做为参考,关键是到实际中去验证。

楼主:
哈哈,关键是这次项目中要用到啊,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按照500个模拟量的话,一秒种保存一次,七天需要6G的硬盘,光硬盘就要300多G吧,也做过实验的,北京有家软件理论上可以做到200个,硬件要求内存2G,组态软件也有很大关系,主要和里面的数据库有关系,有些特殊的压缩算法,所以很多组态软件说应该可以完成,基本都是提个概念而已,没有自己测试过呢!!!没有测试的东西也敢给客户说可以,是不是有点不严谨,如果客户必须用的话,那到时候不行,不是欺骗客户吗?

网友A:
你这个需求不算大规模的,实际应用中几千乃至上万的系统都有,国产软件就算不济,500点的系统应该还是应付得了的。

我测试过亚控的历史数据存储,对磁盘空间的需求没你写的那么大。个人认为它采用了有损压缩,比如SDT算法。(无损压缩时差不多是你说的那个数量级)

你如果还是觉得不保靠的话,可以直接给亚控打电话,或用测试版搭个系统试验一下。再有就是国外的实时数据库产品,比如PI等,性能肯定行,但太贵,用在500点的系统上有牛刀之嫌。

网友B:
呵呵,这种级别的还是自己设计数据库吧,使用sqlserver,要好好设计,要不几个月以后,想查询数据库就已经慢的和蜗牛一样了

顺便回楼上的,500点是规模不大,但1秒记录一次,数据量就夸张了,这种级别下组太王甚至rsview那落后的数据库根本不可能实现

网友A:
呵呵,很高兴有人讨论这个,多说两句吧。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目前所谓的“实时数据库”软件要解决的问题,即工控领域,尤其是过程控制领域里海量数据存储管理。它的特点是数据记录多,数据结构简单,基于时间顺序存储等。这种需求,应用到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上,比如SQL Server,并不合适。因为它难以存储、查询数以百亿记的记录。

因此,国内外的组态软件厂商,都面临着海量数据存储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自己开发底层数据存储模块。包括PI等。Wonderware的InSQL也是这样,只不过它在外层包装了SQL Server。

所幸的是,因为流程数据结构简单,开发这种“专用数据库”的门槛并不高,即使做不到PI那么好,给自己的组态软件用还是够用的。我曾经测试过组态王的历史存储,1000点,每秒一次,磁盘空间占用是可以接受的。我测试的时间不长,但因为它的历史数据是按时间分文件存储,所以即使存上1年也不会对查询速度有明显影响。具体数据记不清了,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测一次,(可惜亚控不给广告费,呵呵)

至于楼上说的RSVIEW,没试过,不评论。

网友C(2016-09-03):
引用 网友A:
这个规模不算大,绝大多数的软件都应该可以支持。

借楼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历史数据报表时能不能是每隔0.1s保存I/O变量,总时长为30s?但是我在输入时间间隔时,最小只能输入1s……

网友D:
07年的帖子诶,我估计不行,在设置里面本来就1秒,或者你去开个帖子,也可以去亚控的官方论坛问问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