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cu50替换pt100

楼主(2007-09-21):
各位大虾,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A:
输出信号分度表不一样不好换用,只有看二次表可不可以接这两种传感器

网友B:
如果你的温变量程可调比大的话,重新标定就好了

楼主:
你没说的功能都没有

网友C:
在测量范围满足你使用需要的前提下,很多新型的通用的数字仪表多支持各种分度号的热电阻和热电偶,你只要修改二次仪表的设置就可以了.否则在用cu50替换pt100的同时,你需要更换二次仪表.

网友D(2007-10-23):
只要二次表能支持这两种输入规格就可以换用

网友E:
二次用上宇光表,啥分度号的一次仪表都解决了。

网友F(2010-02-03):
真的没人知道吗?这个问题是有条件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条件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