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室平衡容器不准,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07-09-21):
    现场一个双室平衡容器用于测量锅炉水位,但总是与实际水位相差好几十毫米(现场安装了两个平板液位计),后来估计是冷凝水不够,于是朝中间容市灌水(中间应该是水容室吧),谁想更加不对了,差压变送器基本检测不到差压了。请哪位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胜感激!

楼主:
   呵呵,正常了,真郁闷

网友A:
双室平衡容器只是锅炉汽包上测水位的一个附件,这跟液位不准有直接关系吗?

网友B: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安装位置要正确,变送器应装在取压点以下,要不怎么都不会准,另外投用前调试的时候要进行零位迁移;双室平衡容器安装最好离汽包远一点(一般在90CM以上),这样不会因为温度太高以致蒸发量大于冷凝水量而引起测量误差,如果加水后正常但是液位慢慢又不准,则要考虑泄露的问题!

楼主:
    晕,你以为你的锅炉水位是怎么显示出来的?楼上兄说的没错,安装是平衡容器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这次有些奇怪,本来是他们的信号量程设置错误,改正后显示正常。过了两天又不对了,灌水,打开平衡阀再重新关闭,都没用。后来没办法了,将排污打开,流出一些黑褐色的水,等水颜色差不多正常后再拧紧,正常了。以前从没对平衡容器放过水,没想到也能管用,有些晕糊糊的感觉

网友C:
我们厂也用的是双室平衡容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正负压侧可以互换吗?我们用的霍尼威尔的变送器,可直接用手操器进行迁移。安装时有的是正迁移,有的负迁移。但现在都用的挺好,只是在校验时不能正常校验。

楼主:
    没试过,不敢妄下结论。不过我猜想应该可。如本来是0~4.4KPA,互换后迁移为-4.4KPA~0,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双室平衡容器的正负压与汽包相连接的时候,是不能互换的;但与差压变送器相连的时候就无所谓,装正确时应为负迁移-4.4KPA~0,装反了就正迁移4.4~0KA。

网友E:
这样的测量属于间接法 过程环节太多比较麻烦

现在的趋势是连通器和导波雷达结合的测量 温度可到600度 属于直接测量 比较简单\省心 虽然造价在30000-50000 左右但是长期运行成本比较低 一劳永逸

网友F:
在高温高压的锅炉,用于发电的锅炉,温度压力对冷凝罐也就是双是平衡容器内的水和水蒸汽的作用,会导致锅桶内的水和平衡容器内的水的密度发生改变而不同,在有些地方会提出双是平衡容器的补偿问题,建议楼主看一些相关资料。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的,以前也只知道它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网友G:
关键是差压变送器的量程选择

网友H(2007-11-01):
双室平衡容器即使安装完全正确,作为对比也和双色水位计的示值存在差别,可以迁移差变量程来修正,实际检测应以双色水位计的示值做参照。

网友I(2009-10-26):
我觉得双色水位计也有一定的误差,我厂主要更电接点水位计最比较。。这样我觉的更精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