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超时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21):
MT506M在下载程序时,出现COM扣连接超时的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请检查下载电缆是否正确;电脑的串口是否设置好。

网友B:
楼上的说得不错,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干拢问题及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C:
使用电脑默认设置,按照默认设置去设置触摸屏的通信协议,屏的接口是否接错

网友D:
通常说,连接超时是触摸屏在尝试和你的设备通讯一段时间,始终通讯不上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原因有你的寄存器其地址是错误的,或者电缆不对,或者通讯参数不对!

网友E:
首先 看看拿的通讯线是否正确 还有端口是否联的正确 之后在看看下载线的管脚的连线是否正确 我觉得下载用的通讯线比较短,干扰很小。

网友F:
连接端口要松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