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指令 WAND 的用法!

楼主(2007-09-21):
  M8000
—‖——————————————————[  WAND  H3E  K2X0  D3 ]

这个指令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  X0 ON 时 D3=1
                X1 ON 时 D3=2
                X2 ON 时 D3=4
                X3 ON 时 D3=8
                X4 ON 时 D3=16
              ...................................

为什么??  为什么????????

网友A:
x0,x1,x2,x3,x4,x5,x6,x7,x8的状态组成了K2X0的值,如果X1=1,那么此时的值就是00000010
Wand是3E也就是00111110,与先前的00000010与操作,将结果保存在D3中,因此根据与的法则,得到的解过是00000010,就是2啦
X2=1,那么就是00111110与00000100做与操作,毫无疑问就是4啦
如果X1,X2都为On,那么就组成了00000110了,此时就成了6啦。
其他状态,请楼主自行分析啦。

楼主:
谢谢谢谢!!  懂了懂了
大彻大悟啊   感谢感谢!!

网友B:
有没搞错啊,X0 ON的时候 D3=1????

楼主:
更正!
X0 时  D3=0

网友C(2008-04-22):
         ---------------------------[WAND H1FFFF D60 D60]

为什么H后面有5个数,WAND可是16位数指令.这是空压机程序的一步,有人机介面和模拟模块.

请指教,诚谢!

网友D(2009-02-18):
逻辑与指令;WAND H3E K2X0 D3表示0011 1110与X0-X7的位相与存入D3,而且X0=ON时,D3应该是0,不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