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冲孔原理

楼主(2007-09-21):
晕拉。 最近做气压冲孔的PLC程序设计。。 不知怎么下手啊。。
气压冲孔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上找不到电路图啊。
好着急啊。。  我的邮箱 syochongshi@yahoo.com.cn

网友A:
工艺应该不是你想的啊,
而是要别人告诉你,该怎么样的动作,然后你只是按照原则写个程序罢了

楼主:
怎么样的动作要自己设计啊。。 老师没说。。

网友B:
...原来是学生!

网友C:
如果不要求设计送料,夹紧等辅助动作的话,应该就是按一下按钮气缸动作一个来回。也就是按下按钮(此处应该是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通电,气缸行程终了电磁阀断电。功能强一点可加上安全装置例如双手按钮,安全光栅,冲孔冲不穿的处理等。如果要向豪华做的话还可以加上人机界面比例阀设定快进速度,冲孔速度,冲孔压力,还可以根据材料及厚度自动建议这些参数。甚至还可以加上气动伺服系统控制行程。
  要是只是简单冲孔的话只用气路就可以达到,你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用PLC来做这个问题。另外告诉你一个信息:有纯气动的PLC噢,它的输入输出都是压缩空气。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意思,我前几天就作了这一个机械的PLC,一个电磁阀加一个自锁钢和两个触棒控制一个气缸往复动作来加油,

网友C:
TO:院子
有这种气控泵啊,用不着自已做吧,而且机构也较大。这种气动泵不用控制,它里面自带气控装置,只要给它供压缩空气它就开始往复抽油。比你这个装置好得多了,不过不知道价格如何,好像是SMC的。

网友E:
气压冲孔PLC要考虑的几点建议:
  1  冲孔时间(要求可调)
  2  PLC输出控制对象
  3  触发信号来源
可能不够全面,希望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