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PLC间MPI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1):
调用SFC67/SFC68时,参数REQ需要一直为1,还是只要一次为1,然后就可断开?

网友A:
请高手给予解答啊

网友B:
你可用全局变量的方式来做,不用编写任何通讯程序

网友C:
REQ参数只需要触发即可,因为当触发后,如没有完成,是不能进行二次触发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触发信号将被忽略。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TOyuanle:
首先谢谢您的答案。不过还是不大明白。您的意思是如果要一直得到通讯数据,应使REQ一直为TRUE?我看书上说:即使REQ为0,连接是不被释放的,调用SFC69才能释放的啊。连接不释放,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直能得到通讯数据。

网友A:
我测试过.好象没有成功的啊,
按照 知道说明做的

楼主(2008-02-22):
最后顶一次

网友B:
我说的方法最简单,呵呵。

网友E:
还是不懂什么事

网友F:
调用SC67/68时,参数REQ需要一直为1,直到检测到参数BUSY=0,可将RE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