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关于三菱FX编程问题

楼主(2007-09-21):
A/D转换得到的8个12位二进制数据存放在D0-D7中,A/D转换器的输出数值0-4000对应温度值0-1200C,在X0的上升沿,用循环指令将D0-D7中的数据转换为对应的温度值,存放在D20-D27中,设计出梯形图程序。
以上是题目,本人初学,向各位高人求教
大家看看该如何编写呢
发我邮箱也可bbdexx@hotmail.com
在此谢谢各位

楼主:
大家看过怎么都没动静呀...
是这题目本身有问题吗
请各位议论一下

网友A:
根据这个公示就可以将您的采样值转换为工程量了。
1200×INPUT/4000
其中INPUT是您采样值

网友A:
如果要放在一个循环体内做,您可以使用间接寻址。

网友B:
随便都可以做?想到做到!方法不同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用计算的方法容易解决 但是题目要用循环指令做 所以比较苦恼
另外间接寻址属于循环指令吗
因为是初学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