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适合用于频繁的短距离往返运动吗

楼主(2007-09-21):
请问直线电机适合用于频繁的短距离往返运动吗?

网友A:
看你的往复距离和往复频率要求了,还有负载等,在比较低的要求下,可以使用直线电机来完成,如果要求太高就不适合了,需要用其他的产品来实现了。

网友B:
频繁? 到底是多麽频繁?
短距离?到底是多短距离?
直线电机?到底是那种直线电机?
参考:
直线电机产品分类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14273

网友C:
直线电机中的音圈电机适合一两毫米行程的高频往复运动,往复频率可以高达100Hz以上,不过这么高频率时,行程也就只能有零点几毫米了。

如果是典型意义下的直线电机,由于推力惯性比相对较小,则往复频率很难高于20~30Hz。

楼主:
距离大概为300mm,频率能达到20hz就够了,

网友D:
300mm?似乎不行吧,1/2*a*t*t=300mm(t=(1/20)/2sec)即使是完美的加速,加速度最小也要96个g?我要飞得更高*^&($$......

网友E:
96G,估计不用问负载大小了。

网友C:
300mm对于20Hz的往复频率而言,已不是短距离了!

对于我前面举例的音圈电机而言,50Hz频率,能跑1mm振幅,就已算得是“大”行程了!

很多事情是可想的,但未必现阶段就可行。

网友B:
请问直线电机有适合用于往返运动距离大概为300mm,频率达到20hz的吗?
根据目前产品状况,看来没有适合用于这个用途的“直线电机”。

楼主:
那20hz往返频率运动距离一般为多少较合适 ?

网友B:
参考:
http://www.suc-tech.com/linearmotor/coilmt.htm
音圈直线电机  音圈电机
http://www.chinasti.com/pro_detail2.asp?id=73
大位移系列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看来目前音圈电机和振动台的最大位移(行程)pp值大约为100mm,实际应用恐怕还要低于这个值。

网友D:
  那20hz往返频率运动距离一般为多少较合适 ?
前面不是说了吗?还要看负载的情况!我估计空载能达到5mm就差不多了?另,如果你行程固定的话,可以考虑其它机械结构,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可以考虑,曲轴,摆杆什么的,这样还可以不用直线电机,有变频或则普通伺服就好了。

网友C:
就算是由机构实现,这么大的加速度,冲击也够呛!300mm行程的快速往复,楼主莫不是想做络丝机?

网友F:
把你邮箱给我,我传一个直线电机选型软件给你,你按照选型软件上要求的内容填写,自己看怎么做更适合你,好吗?要不就我来帮您确定,不过,直线电机工作选型有负载,行程,时间,运动描述几个因素,才能确定是否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我的邮箱是:saintwu@cqit.edu.cn或者是saintwu520@163.com

楼主:
频率降到5hz,行程不是固定的,负载较小,能行吗?

网友D:
就是5Hz好像理想也要6G,估计还是不行。。。。

网友E:
6G的话,值得一试,如果负载不大,有成功的可能。

网友C:
5Hz或6G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我还是比较悲观,6G是“理想”情况。还要考虑机械,电气时间长数,和定位需要的时间,另外这个速度和加速度应该还涉及到发热问题,也就是说可能要上冷却装备,这也会涉及到一些问题(看楼主给的是Hz,不知到需要连续工作多长时间啊?)。估计实际应用选型至少要选8G以上的。不容易啊.

网友C:
如果楼主真是想用于络丝机,行程300mm,每分钟200次,则是有先例可循的。

网友G:
如果是5mm,20hz是没有问题的,我用时推力2000g最高频旅率可以达到40hz,如推力小(30g左右),行程5mm,频率是可以达到100hz的。

网友C:
2000g,30g的g是克? 可以达到40hz,100hz,估计负载惯性应该足够小才行。

楼主:
我不是想用于络丝机,我是想用直线电机充当负载,里面要考虑到直线电机所能提供的最大推力,直线电机的stall force是指什么力?还有就是用直线电机推动重为3000g的物体做往返运动,行程300mm,频率2hz能行吗?

网友E:
"我是想用直线电机充当负载"
看到电机当负载,我就想起发电机来,不是所有的驱动器都能长时间接发电机的。

网友C:
stall force在伺服电机(不限于)中是指电机在静止状态通电下,其平衡温升不超过某个设定值,比如外壳60度,绕组100度,电机可连续输出的最大出力,通常称为堵“转”力(矩),改力通常高于电机的额定力,如果考虑电机的运行驱动能力,则应参考额定力,而非堵转力。

以直线电机充当负载,这么说来楼主的激励源的输出能力也得不低于前面的动力指标了,不知是何种动力装置?

“3000g的物体做往返运动,行程300mm,频率2hz”———如果按照简谐运动考虑,则加速度约为2.4个G,峰值推力为71N,这样的要求应该还较容易达到。

楼主:
71N,看上去好小呀,感觉选大点的比较可靠,电机带动做往返运动,一是怕所加物体质量增大,还是有点盈余好

网友C:
上诉推论只是在简谐运动条件下的考虑,楼主可根据具体加减速需求详细核算推力需求,不过电机动子的质量也必须一起考虑进去。

网友H(2009-02-03):
300mm行程,20Hz就不简单了,按照简谐运动规律,峰值加速度也有236个G了!每kg移动质量需产生2368.7N的峰值推力,目前常规直线电机技术恐难胜任!

网友I(2022-01-18):
直线电机模组的特点是 高速、高频、快加速、轻负载线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