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VIA EPIA老PD10000主板(17X17)

楼主(2007-09-21):
PD10000作为威盛系列MINI ITX板中最为畅销的主板现已停产,"新PD10000"加上了适应欧盟市场的RoHS(无铅技术)标准 ,同时对主板元器件的布局作了修改,但整体的性能及I/O接口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使一直用"老PD10000"的客户只能被动地接受威盛的成本转嫁。
上海申尼目前尚有一批(总量1K左右)老PD10000,将为使用PD10000的行内客户节省近20万元的生产成本(新PD约1000元/PCS,而老PD目前申尼只售790元/PCS,100片起订,详情请电137 0172 7041;021-51623530)。 规格说明 威盛EPIA PE 系列 Mini-ITX 主板规格 型号 • EPIA-PD10000 处理器 • 威盛 C3 1.0GHz EBGA 芯片组 • 威盛 CLE266 北桥 • 威盛 VT8235M 南桥 系统内存 • 1 个 DDR266 DIMM 插槽 • 支持高达 1GB 的内存容量 图形显示 • 集成威盛 UniChrome AGP 显卡,内置 MPEG-2 解码加速器 扩展插槽 • 1 个 PCI 插槽 板载 IDE • 2 个 UltraDMA 133/100/66 连接器 板载 LAN • 威盛 VT6103 10/100Mbps 以太网 PHY • 威盛 VT6106S 10/100Mbps 以太网控制芯片 板载音效芯片 • 威盛 VT1612A 双通道 AC’97 解码器 板载 I/O 接口 • 1 个 USB 连接器支持两个附加 USB 2.0 端口 • 1 个 FIR 连接器 • 1 个 Wake-on-LAN(网络唤醒)连接器 • 3 个串行端口连接器支持 COM2/3/4(COM3/4具备 5V/12V 电源选项) • 1 个数字 I/O 连接器 • 1 个 SMBus 连接器 • 1 个 LVDS 连接器(需要一个外插卡) • 1 个 CIR 针脚连接器(可用鼠标和键盘启动) • CPU、系统和电源各配一个风扇连接器 • 1 个 ATX 电源连接器 背板 I/O • 1 个 PS2 鼠标端口 • 1 个 PS2 键盘端口 • 1 个并行端口 • 1 个 VGA 端口 • 1 个串行端口 • 2 个 RJ-45 网口 • 4 个 USB 2.0 端口 • 3 个音频插口:线性输出、线性输入和麦克风输入(支持垂直型智能 5.1) BIOS • Award BIOS • LPC 4/8Mbit 闪存 操作系统 • Windows 2000/XP, Linux, Win CE, XPe 系统监控和管理 • CPU 温度读取 • CPU 电压监控 • 风扇控制 • 看护时钟 • 网络唤醒(Wake-on-LAN)、键盘开机(Keyboard-Power-on)、定时开机(Timer-Power-on) • 系统电源管理 • AC 断电恢复机制 工作环境温度 • 0° C - 50 ° C 工作环境湿度 • 0% ~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 板型 • Mini-ITX(6 层 PCB) • 17 cm x 17 cm

网友A:
新版PD(ROHS) 价格也只有800多一点.根本不是1000块. 另外:大家购买VIA主板请注意 出厂时间. VIA只提供一年免费维修.超出一年的 要抽16USD一片,第3年要30美金维修一片!请大家联系VIA正规授权代理商.或直接和威盛电子联系! 请大家相互转告!

网友A:
版PD(ROHS) 价格也只有800多一点.根本不是1000块. 另外:大家购买VIA主板请注意 出厂时间. VIA只提供一年免费维修.超出一年的 要抽16USD一片,第3年要30美金维修一片!请大家联系VIA正规授权代理商.或直接和威盛电子联系! 请大家相互转告!

网友B:
上面这位仁兄说的没错,VIA只提供一年的免费维修,但时间是以VIA出货给代理商的日期开始算的.难道代理商拿到主板第2天就能全部卖出去吗?显然不可能,如果代理商过了半年才把主板销售出去,那是否购买方就只能享受半年保修了呢,我认为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但我正常情况下,这对购买方显然不合理,合理的做法是,商家继续承担另半年的保修义务.
所以我觉得如果上面的这家公司可以以销售给顾客的时间开始算保修,那主板什么时候生产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另外补充一下,主要能保证主板是VIA出厂的并且是全新的,并且商家愿意承担保修义务,试问这样的主板为什么不能购买呢?

网友A:
那也没有必要说ROHS版本的PD10000G 约1000块吧? 大家都清楚ROHS 版本的PD10000G 才800多而已, 我知道你只有价格差说的越大 你才好卖!经商是要将道德的!
你有老版本已经超过质保的PD10000 别人也有老版本的PD10000 价格也不比你贵 还是刚生产出来的 客户还会买你的吗?

网友A:
另外 现在你提供一年保修 一年后你就不保修了吗? 建议所有购买这批主板的人 在合同上要求: 一年免费维修 第2 第3年 维修一片 16美金 第4年 30美金.
感觉是客户占便宜了,其实认真核算 客户是受损的!
我就有大量老版本的PD10000 而且还是刚生产的! 价格也只有780元/PCS(批量价格), 要的可以给我MAIL : luckyman920@163.com

网友B:
楼上的仁兄,好象非ROHS的PD10000已经停产很多时间了吧,你这边的还有新出厂的非ROHS版本PD10000到是不错呀,你电话多少,我有需求,另请贴张外包装的图片上来让我看下.
第2,3,4年本来就是付费保修的,需要维修的话,支付上述的费用就可以了,有你说得这么麻烦吗?

网友A:
我这没有图 你要真需要 给我MAIL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在上海 我可以给你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