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Modus通信?

楼主(2007-09-21):
应用:Slave端是一台气体流量计,支持485通信采用Modbus协议。Master端是WinXP的工控机带232串口,Master端我将采用232转485转换器。基本配置就这样的。现在要写一个通信软件能够通过232串口采用modbus协议来对流量计的某些信息进行读和写操作。
因为第一次使用Modbus,所以有几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1、工控机端需不需支持Modbus?或是说需要在我的软件里加入支持Modbus的dll或是组件什么的?还是说我只要知道Modbus的协议格式,在程序中按照这些协议格式组织我想要发的信息然后直接通过VC的控制串口的组件直接发送出去,即不需要什么支持Modbus的dll或是组件?
2、大概看了一下Modbus的通信协议通信需要设备地址,Slave端的地址我想应该可以设置(通过硬件拨码开关或是软件进行设置)。但是Master的地址怎么设置?还是说我只要知道Slave的地址就可以进行通信?如果没有Master地址Slave怎么知道要Response回送给谁呢?

网友A:
首先, 我声明: 我没有编过VC与MODBUS的通讯.说错了不要笑.
1.工控机端你说的很对."在程序中按照这些协议格式组织我想要发的信息然后直接通过VC的控制串口的组件直接发送出去,即不需要什么支持Modbus的dll或是组件".
2.Master端没有地址,所有的从站的响应都应该是对MASTER的, 从站之间是无法直接通讯的.

网友B:
共享一个VB读Modbus的程序给大家

网友B:
哦,不可以加附件,给邮箱吧

网友C:
只需要有气体流量计的协议就可以了,工控机中硬件部分需要232转485的转换器,软件部分用VC读写串口就可以,MASTER不需要地址,知道SLAVE气体流量计的地址就可以,我编过N个这样的驱动,可以先从网上下一个MODBUS测试程序先测试,然后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