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能短时超负荷运行吗?

楼主(2007-09-21):
采取外加风冷却,使变压器油温保持在60度以下,能使变压器短时(30分钟)间歇过负荷吗?变压器1600KVA ,负荷2500A可行吗?

网友A:
可以,不过尽可能不要超
越是大变压器越是危险

网友B:
干式变压器过载能力差,
油变压器过载能力强。
1600kva的满负荷是2300A左右,2500A是过负荷10%,开上一个小时都没问题的,不过过载对变压器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C:
短时间没问题的 一般变压器都有过载能力的

网友D:
可以的,我们的同事把变压器的一次和二次接反了,变压器都没有烧坏。但一开机就烧保险。哈哈,电压太高了

网友E:
能不能超负荷运行,最关键的是温升,而不是电流。在保证温升在标准以下,有余量,并确保无局部过热,过负荷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看变压器的能力与造化.象汽车拖拉机一样,要看哪里制造

网友G:
1、变压器过负荷运行在一定的环境温度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允许运行。
2、能不能超负荷运行,最关键的是温升,而不是电流。在保证温升在标准以下,有余量,并确保无局部过热;

网友H:
过电压会烧保险么?

网友H:
还有想请教各位变压器的容量VA是怎么换算成电流A的,
指教

网友G:
“过电压会烧保险么?”
1、过电压一般伴随着过电流,所以会烧保险;
2、如果过电压并没有引起过电流,就不会烧保险;
3、过电压保护,如避雷器靠间隙过压放电保护;
4、过电压保护,用PTC过电压导通短路烧保险保护也是一种过电压保护。

网友B:
100KVA换算成150A
P=根3*UI

网友I:
看情况可以
负荷是不是大型提升机 轧机之类?
温升,电动力等因素对变压器寿命有影响

网友:
按我的运行经验看,应该没问题,你所列的条件,完全可以长期运行,你可以查变压器运行规程

网友J:
应该没问题啊,不过呢还是不要长时间运行

网友G:
“你所列的条件,完全可以长期运行,”
1、不仅变压器,所有电器在额定负载下均可长期运行;
2、不仅变压器,所有电器在过负载下均不可长期运行!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9-21 20:46:00 发表的内容:
看变压器的能力与造化.象汽车拖拉机一样,要看哪里制造
--------------------------------------------------------------------------------------------
对,支持

网友L:
三十多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起电力变压器在负荷过负载下引发的事故,变压器油喷出三十多米,并燃烧起火,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连续加班加点,机器满负荷运行,事故分析说:按理论计算,变压器容量是够的,单短时超负荷使变压器发热导致事故.所以建议你还是不要这样做,安全第一,

网友M:
可以,不过尽可能不要超
油变压器过载能力强 短时150%

网友N:
留意温度与声音,完全可以!可短时超1.3-1.5.

网友O:
那换为功率怎么换啊,如400KVA的变压器能有多大的负荷 KW?

网友P:
主要是发热问题,只要是能承受的了就可以。

网友Q:
可以的,我们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R:
当然没问题,不过不能太长时间.

网友S(2010-04-16):
1600KVA的配变,在28ooA可运行三十分.但其测温不能超过80度,3000A时,可运行3分钟.这是工作经练.

网友T:
我们用ABB的干式变压器,在自冷的情况下,额定功率是800kVA;当用风冷时,可以增加 40%功率,即达到1120kVA。这些都在铭牌上有写。

网友U:
可以,不过尽可能不要超。

1 要注意安全。

2 要变压器提高油抽检次数

网友V:
环境温度低的时候可以超得多一些,对吗?

网友W(2011-04-02):
我们厂产的变压器800KVA能达到1300KVA正常运行 设计使用寿命30年  咨询电话 15515581888

网友X:
大容量的变压器,最好不要长时间过载(25%或以上),小功率的变压器(250KVA一下)过载100%也可以运行(目前很多制砖厂就是50KVA的变压器负载100KVA的负载,可以少交增容费、变损等),一般这样子做变压器的寿命在2-3年

网友Y(2011-05-08):
    大家说的都很好。

网友Z(2011-07-18):
变压器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过负荷运行,30分钟好象长了一点。

网友AA(2012-12-15):
广州能环电气能为你解决该问题,可联系陈生:13902334442

网友AB:
变压器在120%的负荷情况下,允许运行2小时!

网友Z:
1,变压器是有一定的过载能力的,楼主的变压器是1600KVA,计算得知电流是2400A左右,

2,变压器可以过负荷额定电流的10%运行,I过=2400+(2400*10%)=2640A;所以在断时间负荷电流在2500A是可以运行的;

3,在变压器过负荷的时候要注意变压器的油温和温升的变化,油枕油位的是否有过高的现象;

4,变压器在过负荷的时候会发出“过负荷”的声光报警,提醒工作人员的注意;

5,但是变压器是不允许经常过负荷运行的

网友AC:
进来学习了,多谢讲解的朋友。

网友AD:
对:一个小工关于那换为功率怎么换啊,如400KVA的变压器能有多大的负荷 KW? 内容的回复:

这个要看你的变压器使用中的功率因数了,一般我们可取0.8

网友AE:
对:赵书锋关于可以,不过尽可能不要超越是大变压器越是危险 内容的回复:

你是哪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