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脉冲输出的扩展

楼主(2007-09-21):
松下PLC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用的是FP0-C32T两路脉冲输出,输出频率最大为5K,我想把这两路脉冲增加为至少30K,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谢谢!

网友A:
如果PLC和输出口都定了,恐怕也就没更多高招了。

网友B:
问问松下有没有高级模块吧

网友C:
用FPG或FPX

网友D:
用FPG-C32TH 吧,符合要求

网友E(2010-04-29):
用FPX吧,你这个情况貌似加模块也没有用的

网友F(2011-12-06):
FP0-C32T最高输出频率可达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