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profibus芯片

楼主(2007-09-21):
最近在网上发现一款新的profibus芯片,德国赫优讯的netX。看了其资料后,发现该芯片支持从现场总线到实时工业以太网:Profibus、CANopen、DeviceNet、InterBus、AS-Interface、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SERCOS III、Powerlink等。而且都能做主站,不知道有谁对它了解的?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也看到这款芯片的信息,功能好象很强大,支持多种协议。
  具体的不是太清楚,哪位指教一下?

楼主:
从网上找到的资料:

netX是一种高度集成的网络控制器,它具有全新的系统优化结构,适合工业通讯和大规模的数据吞吐。

基于32位/200MHz CPU ARM 926EJ-S,netX具有存储器管理单元,缓存,DSP,扩展的Java。内存有144KB RAM和包含了引导程序和实时内核的32KB ROM,能满足较小应用的需求。对于Windows CE 和Linux,可以通过32位存储控制器外扩SDRAM,SRAM或FLASH。通过双端口内存DPM接口可以连接到主机系统,当配置为单机应用时,也可作为16位的扩展总线。netX包含丰富的外设功能:如UART,USB,SPI,I2C以及集成的显示控制器,可以满足广泛的应用需求。此外,netX采用中央数据交换,并可以自由定义4个智能通讯口。因此,netX是名副其实的“高端”网络控制器。

数据交换单元连接5个数据通道,分别是ARM CPU,通讯接口,显示单元,具有存储管理的主机控制器或外设单元。这样,控制器采用并行的方式传输数据,而不是传统的串行方式:只有一个共用数据总线,还要增加额外的总线分配周期。

具有4个通讯通道的控制器建立在两层结构上,而且相互等同。它们具有专门的ALU,并且有特殊的逻辑单元,通过Microcode接收协议帧。其中,有两个通道集成PHY,可用于以太网连接。

xMAC(Medium-Access-Controller)分别按照各自的总线存取进程,发送和接收数据,加密或者将它们转化为字节方式。

xPEC(Protocol Execution Controller)负责编译,并将数据打包,管理报文通讯。它们在ARM的DMA存储器中进行数据交换。而且,每个通道有一个双端口内存DPM,可用于保存状态信息或本地数据。

通过这种智能的通讯ALU,netX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通讯协议,并且可以自由组合它们。而且,同步过程不受CPU响应时间的限制。这无疑是目前工业通讯技术发展的新特征。

特性

灵活的“高端”网络控制器,面向应用和通讯的高度集成单片系统
4个通讯通道,可以作为实时以太网或现场总线接口,每个通道可组态
新的系统结构,最优化的通讯,适合大规模数据吞吐
32位/200MHz CPU ARM926,运算能力达到200MIPS,支持Windows CE和Linux操作系统
片上集成双端口内存,AD转换以及图形控制器

楼主:
netX芯片除了楼主所谈到的主流现场总线和实时工业以太网外,还支持国内的EPA等其它特殊的协议,其片内的设计已经满足所有基于CAN和Ethernet的通讯协议。所以用户可以基于该芯片开发自己的协议堆栈。当然用户也可以从德国赫优讯Hilscher购买主流的现场总线和实时工业以太网协议堆栈(主站或从站)。

相信不久的将来,netX绝对是工业通讯行业的霸主!

网友B:
好像功能还真强,但不知应用情况如何

楼主(2007-10-25):
目前已经有45个厂商在使用该芯片,包括ABB, B+R, Bosch, ELAU, Honeywell, Panasonic, Schneider,SICK......

网友C:
那什么样的厂家朋友用这个东西比较合适呀,能不能说说.

楼主:
PLC、DCS、仪器仪表、数控机床......这些厂商都合适。其实只要是开发具有现场总线和实时以太网接口设备的厂商都可以使用该芯片,而且一旦开发出一种总线接口后,再开发其它的总线接口就很容易了,很容易进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