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cn求教

楼主(2007-09-21):
前段时间在调试一台S-200 CN遇到:软件与PLC可以建立连接也可从PLC下载但不能上传。软件也为最新版本

网友A:
是否设置密码了,

楼主:
plc是新的为初始调试,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也清过。一直找不到办法最后是换了一个

网友B:
可清除试一下.如果是226或224X可从另一个口试一下

楼主:
清过也没密码,226的都试过。能下不能上。。

网友B:
PLC问题,找经销商更换

网友C:
要注意站号等

网友D:
将编程软件转换成中文。

网友E:
问问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F:
加密等级是否设定为四级

网友G:
串口坏了

网友H: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
问问供应商,不行的话,换啊

网友I:
第一次下载的程序不要设置密码,成功后,再设置即可!!!

网友J(2009-05-26):
学术研究! 违法必究! 可解西门子s7-200 cn,s7-300松下plc lg plc欧姆龙PLC CPM系列 CQM1  c500系列 三菱PLC FX系列 台达plc ES系列 EX系列 SS系列  信捷PLC  PROFACE触摸屏  威纶触摸屏  各个plc解都不会随坏plc内部程序,另有各类软件低价出售,西门子s7-200cnplc拆芯套餐限量出售。可解CN全系列。联系电话:18901480876,联系人:小施, qq 405716215江苏南通 可远程、邮寄。

网友K:
检测一下串口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