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7-09-21):
我在安装三菱仿真遇到,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执行条件,什么意思啊

楼主:
由于软件是下载,遇到图片上的错误信息怎么处理,如果有高手有好话软件的可以用QQ传个的联系下845591856<!--图片标记1--><!--图片标记1-->

网友A:
你好,你安装 GX Developer7.0或8.0
然后先安装仿真程序安装环境,接着安装仿真安装程序

网友B:
安装目录中应该还有一个叫“EnvMEL”的文件,先安装此文件夹的文件SETUP就可解决。

网友C:
问ZHYO?
我安装了N遍,在N台机子上都试过了,也照你的方法做了~装出来还是没有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昊雨: 实在不行,重新到其它网址下载一个吧。是不下载的有问题?

网友D:
操作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E:
重新安装也不行吗

楼主:
我下的里面没有ENVMEL文件吗,哪个有啊,贴一个给我啊

网友F:
请注意,ENVMEL不是文件,而是目录,执行目录中的Setup进行安装环境。

楼主:
YUANLE,你好,我刚下了个GX DEVELOP 7.0.现在可以安装了,但是我想用仿真怎么用啊

网友F:
To 大萝卜:
   仿真需要安装仿真软件才可以用的,仿真软件可以到www.ymmfa.com下载,然后看看该网站上的模拟手册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非常感谢YUANLE!!!![/b]

网友G(2010-05-20):
我也安装了N遍,头痛了。

网友H(2010-06-19):
重新下过另一个试,我也试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