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转动能否省电问题

楼主(2007-09-21):
今天老板看见一个搅拌器转速过快,说转速一半就可以了。问我的上司,用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只有一半转速,是否能省下一半的电?我上司说可以,我有点疑惑。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我想要根据工况吧,在有些工况下可以。

网友B:
不一定,有可能还要多用电。

网友C:
可以,有试过在设备同一负载同一转速(45HZ)加变频器后电流由50A降到35A

网友D:
不能这样简单的计算吧!

网友E(2009-08-18):
是否还要看电机能够正常工作时的电源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