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降问题?

楼主(2007-09-21):
多台电机同时投入运行(工艺要求)!压降到300V左右,全部是星三角启动电路!那位帮忙解决以下,用什么方法?电容补偿行吗?

网友A:
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联合启动,加粗电线,同时更换成较大容量的变压器,就能解决问题.电容补偿不行,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