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MOXGRAF

楼主(2007-09-21):
请问大家,在MOXGTAFI/O wiring的I/O模块,如16DI中应该是16个DI通道,地址为IX**.0-15,请问大家第16通道代表什么含义,如果是硬件诊断点,为何在AI AO中是数据类型是real.谢谢

网友A:
请问大家第16通道代表的就是状态点,ai,ao中是real类型的,当值为1时,就表示通讯失败。

网友B(2009-08-18):
16DI中应该是16个DI通道,地址为IX**.0-16 IX**.1-16 代表1-16 个输入通道,IX**.0为卡件状态检测通道,通常与MOD_Q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