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上传问题

楼主(2007-09-22):
本人还算是新手,请教一个问题,S7-400的PLC程序上传以后原来PC里面程序的中文标签是否还在?是否全部会变成英文

网友A:
中文符号名将不复存在,除非用户拥有原程序。

网友B:
不要说中文标签,英文标签都会没有!

网友C:
上传的程序无符号表

网友D:
程序下载时,符号表并不下载到CPU的存储器里,所以上载程序时,当然就没有符号表了

网友E:
还有注解,局域变量符号,数据块符号将不复存在

网友F:
上传的程序无符号表的,不过可以把原程序的符号表导出,然后导入到刚上传的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