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2):
我用的GE plc在平时运行中,有时会出现上位机没有通讯,检查网线、网卡都正常,连接也正常。
有碰到这样问题的兄弟帮忙一下
先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设的设备端口的扫描时间,建议改长一点试试,可能是通讯数据量大导致

楼主:
刚接触ge软件,能具体讲一下怎么改设备端口的扫描时间吗?
谢谢!!!

网友B:
我们这也有那种情况,没搞定呢
要是你搞定了告诉一下呀
先谢谢了
开始说是屏蔽有问题,后来又说接地线有问题
现在也没搞明白呢

网友C:
先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Genius,工业以太网,Profibus还是DeviceNet

网友D:
具体说明使用系统的软硬件配置,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E: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入PLC变频器的,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我的QQ群是48168969也请和我一样的初学者加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F(2008-11-16):
软件可能有损坏,建议重新安装,但是程序要做好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