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密码问题

楼主(2007-09-22):
怎么在界面上用密码控制画面切换,就是加密码用来控制主要参数设定,只有高级用户才可以进入重要参数调整画面。希望高手指点最好有实例。

网友A:
PROFACE 得用脚本来实现,其它触摸屏不知道。

网友A:
如果你要PROFACE密码的例子,留下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B:
可以PLC写段程序也可以在屏里设呀

网友B:
有的屏里有用户等级,你分等级权限,不同的等级就可以实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