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4台带CP343的315-2DP和一台InTouch连接的方案

楼主(2007-09-22):
我现在有4台西门子PLC315-2DP+CP343,每台都配上了一台上位机,用delphi做的监控界面,数据库用的SQLSERVER。
我想再搞一台总监控计算机,装的是INTOUCH,实时监控所有节点信息。
不知道如何才能和每台PLC连上,不想通过每台上位机,用C/S数据库连接方式,因为每台PLC配的上位机电脑有可能会关机,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想采用直接和CP343连接,但不知道具体连接方式如何,要在总监控电脑上插上4块网卡?
有没有XDJM以前做过类似的方案,能否给点建议,能否把具体实施方案写详细点。谢谢!

网友A:
PLC有几个通讯口啊,你可以用闲置的通讯口把数据一起接到总监控机上啊。

网友B:
搞个Hub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相当容易,因为INTOUCH支持工业以太网协议,你在上位机上加插普通网卡+intouch的通讯协议,另加一个交换机将每台CP343-1的网络接上交换机,就可以实现intouch与所有PLC通讯了,通讯是可以复用的,并不会因为你另几台机器就占住通讯口。

网友D:
需要用到SOFTNET及OPCLINK来作通讯

网友E:
以太网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可以使用PLC上的485接口转接GPRS DTU,利用无线网络传输,总监控电脑在安装一台GPRS实现点对多点通讯就可以了。613056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