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否可以取代变频器和外加编码器

楼主(2007-09-22):
要做到负载要在指定的位置停下来并保持住,直到再次启动,负载两侧位置相对固定位置要控制在10个毫米,10个毫米以内最好不过,我还想问,如果用伺服电机,电机自身的位置,转矩控制就可以满足整个控制要求,是否可以不用变频器和编码器了?

网友A:
10mm对于伺服而言看起来应该很容易实现,不过还应考虑具体的负载状况、定位偏差对应的转子角度和起停要求等,伺服在定位态通常是有足够的定位刚度和保持力矩的。

网友B:
楼主既然要做位置控制,我认为还是采用位置控制方式合适些吧

网友C:
没问题,力不够加减速器,有垂直方向力就加制动器,精度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