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B变频器上电显示CF3.7

楼主(2007-09-22):
请问台达B型变频器上电CF3.7是哪里有问题?说明书说是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电流传感器或风扇坏

网友B(2009-02-18):
台达变频显示全部是8 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台达变频显示全部是8,我修过几个,一般是5V电压低,换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D:
還可以換個16k的晶振試哈

网友E:
换传感器,我有,QQ:196209656

网友F:
换传感器

青岛立邦达工控

专业维修变频器

400-658-0678

网友G:
电流传感器或风扇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