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新手请教!台达B变频器上电显示CF3.7

楼主(2007-09-22):
请问台达B型变频器上电CF3.7是哪里有问题?说明书说是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电流传感器或风扇坏

网友B:
我修过一台是电流传感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
主板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
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大多数是电流传感器坏,可以跟我联系13815013297

网友E:
主板跟传感器都可能坏 换掉TL084

网友F:
CPU坏了
可以联系我我是台达的维修员

网友G:
电流传感器坏,可以跟我联系13837132021

网友H:
台达的机器就是电流传感器不稳定!台达变频器维修论坛欢迎您46483006

网友I:
主板跟传感器都可能坏,本人是中达退役的

网友J:
先查电流传感器把,台达的老毛病了

网友K:
电流互感器,CPU,开关电源部分不正常都可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L(2011-05-20):
一非
ZHANGYANGYIFEI
积分:181
帖子:12
注册:05-10-2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电流互感器,CPU,开关电源部分不正常都可产生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