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交流220v电磁阀线圈可以用直流24v供电吗

楼主(2007-09-22):
交流220v电磁阀线圈可以用直流24v供电吗?如果可以用,有什么危害呢?

楼主:
但是我用过,也能工作,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A:
能工作,但这种线圈的匝数与磁钢片有差异,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B:
能不能用,取决于安匝数是否接近。对于一个现成的电磁阀,可测量两种电压下的工作电流,如果相近则可代用。

网友C(2009-06-05):
parker的交流220V线圈是否可以使用DC100V驱动?
交流线圈与直流线圈有何区别?
谢谢!
我的油箱sf-wangxiaodong@cqsf.com